杂牌845E 4XAGP 不认显卡 无12V 没复位 VDDQ1.5V

楼主(2008-02-28):
用新买的打阻值卡测的 请大家给个思路... AD线阻值正常
显卡

网友:
AGP无RST,U还可以工作?没见过这样的!
12V无的话一般是断线引起~

网友:
无12V 没复位,那跑什么码?说详细点

网友:
无12就不会跑了
还说什么认不认到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