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是不是主板的事

楼主(2008-02-28):
前天老装不上系统我就把主板上的风扇给卸了,我昨天晚上终于装好了系统 然后开了一晚上的迅雷 没关机 今天早上9点半的时候突然自动关机了 然后我再开机 能进系统 但是一进系统加载项目的时候就黑屏了 然后又关机又重启这会画面特别暗 跟供电不足似的 然后一会又黑了 再开机就连BOSS也进不去了 屏幕也是黑的 一直这样 CPU的风扇转 显卡风扇也转 电源灯亮 但硬盘灯不亮
大家帮我看看是啥问题 是主板的事么 谢谢了

网友:
听你说的感觉象是中毒或系统出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要用最小法来排除,我觉得问题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要大些。

网友:
谢谢,但是我现在连BOSS也进不去啊 怎么装系统呢 屏幕是黑的

网友:
对了 开机没有自检通过的 嘀 声  然后也没有主板报错的声音 显示器就那么一直的黑着 然后CPU风扇一直转着 显卡风扇也一直转着 电源灯亮着

网友:
好像自检都没有通过吧,找个主板检测卡插上试试,看跑什么代码?

网友:
只有详细说现在跑什么码大家才好帮你

网友:
今天拿去电脑城了 ,插主板检测卡不显示, 那个师傅又重新往BOSS里拷了程序 还是没法检测出码  ,师傅说不能修了,大家说说还能修么,会是什么问题呢?会是烧了么?
谢谢了 大家

网友:
坛子里的朋友有在太原的么,想登门拜访,我还是想把我这板子修好。费心了大家

网友:
一剑飘香 -5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对了 我主板是05年的昂达的NF4S。这个板子是不是出问题比较多啊?有维修过这个板子的师傅么。

网友:
拿去检测都没有什么结果?就是修不了他也的说出个原因啊?

网友:
谢谢斑竹.现在已经初步断定是主板风扇下的芯片烧了,这个换一个的话得多少钱呢?

网友:
那个是桥,可能烧也可能虚焊,虚焊的还比较多,不过做桥还好些,换就代价高了。

网友:
谢谢张老师,我的应该是因为把风扇拆下来,导致那块芯片太热,所以烧了吧.是不是这个就不是虚焊了?    做桥的话 是不是前提是芯片没有烧呀

网友:
更换北桥的费用比较高的,并且难度较大。现在主板新的都比较便宜,不如换个新的。

网友:
内存问题 :@ :@ :@ :@ :@ :@ :@ :@

网友:
板子不复位了, 刷BIOSS  不一定是BIOS的事  看看是不是供电的事

网友:
看看楼上的回复。学习中。我这里的板子问题多多。好多都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