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PE到WIDOWS画面死机

楼主(2008-02-28):
技嘉板,各项正常,当看XP滚动条时死机,刷过BIOS 换过IO,故障依旧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的三极管跟IC,还有就是CPU的座子。

网友:
关闭声卡,网卡,USB等设备

看有无效果

基本上都是南桥坏。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换下32.768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楼主是否排除了其他的硬件,最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