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风筒修好两块815PT~~~~~

楼主(2008-02-28):
最近市场上可以上T3的主板很缺,也很得价,手头刚有两块,有问题的板,能开机,用C3没有问题,但是用P3就会死机或者是重启,刷BIOS,用的是XXX平台刷,等了半分钟,放上去发现情况依旧,放了一段时间,再试的时候发现,连数字都不跳了,于是就用风桶给他吹热,果然OK,这回发现无论是上P3还是C3他都是正常的,放冷下来,发现又变回原来的样子,看来是电容在作怪了,我一处地方一处地方排除,最后发现CPU电源芯片旁边的两个22UF的电容最可疑因为大的电容已经更换过了,换了他,当时我并没有看他是多大的电容,就随便放了两个摸样差不多的上去,上电,哈哈哈哈,一切正常,冷板后也正常,但是偶尔会死机,再仔细看,我换上去的是10UF的看来原来的电容已经减容到不够原来的一半了,于是换到22UF的,哈哈哈哈哈哈,完全正常了,那个两个电容是连在电源芯片上的,应该是起到滤波的作用的,哦,此板是金鹰815EPT,上次看见有人求这个板的BIOS看来他也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很强,这都能查出来,我也有块死机的815板子,看是不是你说的问题?

网友:
你确定你只用了风枪就搞定这2块板了....嘿嘿!
应该还是CPU滤波电容的问题造成的!

网友:
这都被你找到了.......弓虽啊

电源芯片的滤波电容影响到了CPU的型号  呵呵,少见这样的故障

网友:
看搂主主思路不不怎么样,瞎撞上了,估计这样修板的成功率不高

网友:
能否請樓主測量22uf上的電壓是多少
下次遇到 我就可以快速判斷 電容該不該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