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O芯片一个问题

楼主(2008-02-28):
前几天一块主板不开机,我根据论坛上的关于开机的几个条件一一核查,5VSB,3VSB都有,电池电压也有2。9V,且绿线到I/O线路正常在I/O的一个引脚上测到。怀疑是I/O坏。吹下后换一个好的芯片还是开不了机。后测71脚电压时诊断卡突然亮了,松开表针又熄了。我以为是虚焊。再加焊膏用干净铬铁按一下71脚。开机时诊断一闪即灭。再按一下71脚又亮了。这时松开表笔也亮。换一个I/O问题还是一样。我不知I/O芯片的引脚定义。英文有点看不懂,在论坛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关于它的中文资料。昨天看论坛上的维修日记才知道要比校一下73和72脚的电压。现在我恳请老师们三点。一是这块主板的问题在哪里。二是发一份W83627HF-AW的中文资料。三是I/O芯片焊接时要怎样才能焊好焊实。先谢了。来深圳我请大家吃饭。(昨天测量时竟发现PCI的A14对地阻值为0还以为南桥挂了。但今天测时又有500左右的二极体值了。)

网友:
1 一块板并不是说IO好就一定可以上电的,还有其他条件如32.768,PW的电压,CMOS跳线,SB,以及有没有短路等情况.......
2 此IO128个脚的全部中文资料应该还找不到,估计只有WINBOND的设计工程师才行 ,但是相关上电时的引脚电压跳变说明 请参考十三的专帖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11419-1-1.html以及断箭的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amp;highlight=83627专帖
3 IO的焊接一般情况下是先将焊盘和引脚清理OK,对好位置后先固定4个脚上的几个引脚,然后用烙铁进行加焊,一般这样正常处理后的IO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要考验你的焊接技术能否过关,所以需要多练习才能熟练.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十三的专贴中的8点我已记在笔记本上。只是VIP部分无缘睹芳颜。断箭的我除了67PIN到南桥部分没跑其余也都都跑了。今天我又测了解一下。IO61PIN连ATX的紫5VSB,绿5V经一个三极管的B极到IO的72PIN,68PIN到开关针。其电压是67PIN3。3V,61和68是5V,我又跑了一下开关针到低压差稳压管1117的线路和电池到开关针的电路以及紫5V到1117线路。又量了一个ATX电源针脚的对地阻值。都正常。我真怀疑是我的焊接技术没过关因为是第一次换IO,心里真没底。我是自学的,老师就是论坛上的热心的老师。现在我把我的焊接过程写出来。望斧正。先在引脚上焊膏,热风枪风力3温度5档对引脚边转边吹。吹出后发现焊盘上有毛刺和针脚粘接就先加点焊膏再加焊用铬铁清理一遍。目视焊盘光亮无粘接。(但是否真没相粘我真没底,那么密的引脚)后再清理IO使引脚无相连。对准焊盘。清理铬铁头使其光亮无锡,再在四个对角的引脚上用铬铁热一下。(如果这时铬铁头上上点锡我怕引起针脚相连)固定后再用镊子按住IO用风枪吹。后用酒精清洗。
我查了一下IO资料发现71PIN为PWROK应是POWER OK吧。72为PWRCTL应是POWER CONTROL吧,我又按了一下71PIN诊断卡亮。点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问悠老师三个怎么。你是怎么清理焊盘了。怎么固定四个引脚。怎么用铬铁加焊的。谢了。

网友:
今天我在论坛上看了很多精彩的关于IO焊接的贴子。估计问题是清理焊盘时把焊都弄走了,以至再焊上去后有空焊。又看了拖焊“铬铁上加锡但铬铁不接触引脚把锡加到引脚上再清除相连的地方”不知再用拖焊的方法可以焊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