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硬盘故障待解决

楼主(2008-02-29):
       一块 40G IBM 硬盘,开机长时间显示 "Detecting IDE drives..." 停止不前,也不能进入 BIOS ,任何按键都不起作用。硬盘本身没有发出任何响声,用手摸硬盘也没感觉有振动,硬盘指示灯不亮。短时间内反复重启都一样。

      这样下去不理它,一段时间后(少则半个小时,多则1-2个小时),硬盘开始发出声音,硬盘灯闪亮,正常进入 Windows ,之后操作几乎正常。在 Windows 下用硬盘工具扫描,提示 “硬盘起转时间较差” ,别的良好。这样的故障有一个星期了,偶尔发生过蓝屏,有 2 次吧。值得一提的是:进入 Windows 后,较长时间玩大型3D游戏也没什么问题;反复重启几次都能正常进入 Windows ,但只要关机一段时间后再开机,故障依旧。

      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给些解决方法和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
估计是盘老化所致,先清理下电路板~然后用检测软件如MHDD测下,看是否有N多的坏道-----如果会用的话,呵呵~

网友:
IBM的盘,要求供电要好,比其他盘要求高,考虑解决电源问题。

网友:
将PCB板取下来
把PCB和HDA接触点加焊一下

网友:
直接换盘得了,IBM的盘不好使!!!!!!!!!!!!!!!!!!!!!!!!!

网友:
同意张先生的意见,换大功率电源试试看,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不同意5楼看法,加焊不好会使硬盘pcb报废,毕竟菜鸟焊功达不到那种水平,正确的方法用热风枪,加点助焊剂,轻松搞定。另外,还有一更绝的办法可以让ibm硬盘永葆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