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进入系统,主板反复重启

楼主(2008-02-29):
主板型号 昂达 915PLD

一开始的时候    自检提示:Memory error
把硬件拔掉后,重插,还是  自检提示:memory error

后来换了块主板上的电池
也是  自检提示:Memory error

再后来,换回我原来的那块电池按上,就出现以下下状况

自检提示:initial runtime data

自检灯 第二个灯不亮 然后就自动关机 又自动重起  就这样重复

请问     怎么解决????!!!!

主板型号 昂达 915PLD

网友:
补充一下上面的帖子
开机的时候并未报警

网友:
我估计是内存兼容的问题,换根金士顿好的内存。

网友:
此种状况内存不兼容及性能不良的居多,换一条试一下了!

网友:
先按楼上的兄弟所说,换条内存看看吧``````

网友:
是内存问题,
可以重新插过,
试下!

网友:
是电源问题,今天去换了个电源 好使了.

谢谢各位的回帖

不过又有新问题了,换了个电源,我的USB口,插上移动硬盘之后,竟然告诉我不是2.0的
说换成2.0或什么端口的 晕,以前还是啊```

当初按主扳的时候,跳线就挺麻烦,几次才成功,这次这个机修,好象是凭经验按的,
是不是这个原因啊,
重安电源之后,需要进BIOS改动什么东西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设置的问题啦,需要重新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