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人大侠:IBM T30/T40南桥的3.3V和5V供电在什么地 ...
各位高人大侠:IBM T30/T40南桥的3.3V和5V供电在什么地方?

楼主(2008-02-29):
蒙高人指点,一台不开机的T30需要测南桥供电电压。但是如何测呢?测试点在什么地方?
多谢啦
不开机

网友:
晕,和我一样菜.默默的支持你.与君共勉.

网友:
测下 南桥附近的电容 我也说不准 是在哪

网友:
南桥背面有电阻电容量一下看看......

网友:
你测量新片附近的电容就可以,或是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