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维修专用电路图

楼主(2008-02-29):
从别的网站找来的维修专用电路图,对维修ATX电源有很好的参考作用

-----------------------------------------------
D01极性接反,已修改。YZZ163

网友:
这是LWT2005型 ATX开关电源电路图,版主要是能结合电源图,说说维修中的实例(如无5VSB,或绿线电压低,或都有电压但强行触发后电源风扇不转等),那对于我们初学习修电源的是好的事了。

网友A:
请问张老师怎么判断辅助电源是否起振呢?有个电源和张老师的图纸类似,换了Q03,Q1,D8,现在Q03的C有300V.但B为0.C也为0.辅助部分没有工作,启动电阻是好的,
我不知道咋整了.请张老师给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张老师怎么判断辅助电源是否起振呢?有个电源和张老师的图纸类似,换了Q03,Q1,D8,现在Q03的C有300V.但B为0.C也为0.辅助部分没有工作,启动电阻是好的,
我不知道咋整了.请张老师 ...

请看新帖
[转]开关电源中的辅助电源原理与检修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3397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