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哈啥问题

楼主(2008-02-29):
昨天给一朋友修电脑,是台联想的台式机,应该是845的板子,集成声显卡,用的P1.7的CPU.刚过去的时候开电脑可以启动,进系统点问题都没有,但再启动了一次出现蓝屏.但关掉电源后再启动又是蓝屏,以后多次出现.朋友也说不明白,估计以前就有这样的问题.这时我按了下RESET,结果半天屏幕没显示,但电源风扇是转起的.于是我相是不是内存松了,就把机箱打开擦了下.再开机怎么也不亮了,整了半天还是不亮,朋友等着用电脑,就在旁边说刚还是好的嘛,怎么进不去了,虽没明说,但意思好像是我打开机箱整坏了.我真是郁闷的很,遇到这种不懂的,有理也说不清,只好带回来了.仔细观察了主板,没发现异常情况.请高手指点下,估计是哪部分电路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
买块诊断卡,看下,不就知道,故障在哪里了吗。

网友:
路过。。。。。。。。。。。。。。。。。。。。。。。。。

修不来主板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
最好用诊断卡测试一下,看看代码了,有条件的话,用替换法最终确定故障部件所在,然后在维修具体部件损坏的元件!!

网友:
连最基本的代码都不说详细,大家怎么帮你啊

网友:
把光驱硬盘拨了,换个电源,上诊断卡,主板最小化只上内存看亮吗?或换内存看跑什么码.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估计是电源处于某个保护的锁死状态
我当时的处理办法是把电源短接启动一下,再接回去主板就OK了

网友:
同意4楼的说话,我也是常用替换法试,但这种方法有点风险,只是在没有诊断卡的情况才这样帽险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