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787N显示器经常黑屏 故障已解决)

楼主(2008-02-29):
我的显示器为EMC787N型,现在开机后经常黑屏,具体现象为;开机5-10分钟黑屏,关显示器开关,重新开显示器开关,第一次可以恢复画面,但第二次就的等10分钟左右或者轻轻敲击显示器外壳(有时候需要摇一下显示器),听到显示器里面有继电器断开的声音,在开显示器电源开关就可恢复画面,而且这种现象不定期,当显示器正常的时候,不能重新启动电脑,否则又会出现黑屏故障,我断过电源,也把链接主机线拆除,故障现象均一样,打开过显示器,发现了几处裂痕,也焊好但是故障依然存在. 现附电路图,请那位大侠指点一下怎么查

故障原因:呼呼终于解决,原来一个虚焊的地方藏在塑料挡板后面了,就在开关电源附近,

网友:
每次黑屏时是否伴随有高压静电声  没有的话估计故障在尾板  有开焊的地方

网友:
这是EMC的通病,开关变压器附近虚焊..

网友:
谢谢大家我先焊一边,过几天要是故障消失,在告诉大家

网友:
呼呼终于解决,原来一个虚焊的地方藏在塑料挡板后面了,就在开关电源附近,谢谢2#3#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