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开机偏红色过一会又正常

楼主(2008-02-29):
开机偏红色 点了一会后颜色正常.刚开始以为是主控板有问题.但是更换主控板以后问题还是一样.再换VGA数据线 故障依然 . 最后怀疑灯管损坏 更换灯管以后问题解决

网友:
这种偏红色要与信号和驱动板的偏红色可以区别出来,灯管老化偏红是局部偏红,而信号出现问题是全部偏红。

网友(2008-05-07):
灯管老化了

99%以上的原因是灯管老化了,换了灯管99%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