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开关电源中的辅助电源原理与检修

楼主(2008-02-29):
开关电源中的辅助电源电路是维系微机、ATX电源能否正常工作的关键。其一,辅助电源向微机主板电源监控电路输出+5VSB待机电压,其二,向ATX电源内部脉宽调制芯片和推动变压器一次绕组提供+22V左右直流工作电压。只要ATX开关电源接入市电,无论是否启动微机,其他电路可以有待机休闲和受控启动两种控制方式的轮换,而辅助电源电路即处在高频、高压的自激振荡或受控振荡的工作状态,部分电路自身缺乏完善的稳压调控和过流保护,使其成为ATX电源中故障率最高的部位。本文以目前微机中使用的三款国产ATX开关电源为例,根据实物测绘的辅助电源电路,结合检修实例剖析辅助电路的工作原理如下:

              一、银河 银星-280B ATX电源辅助电路(见图1)
    整流后的300V直流电压,经限流电阻R72、启动电阻R76、T3推动变压器一次绕组L1分别加至Q15振荡管b、c极,Q15导通。反馈绕组L2感应电势,经正反馈回路C44、R74加至Q15b极,加速Q15导通。T3二次绕组L3、L4感应电势上负下正,整流管BD5、BD6截止。随着C44充电电压的上升,注入Q15的基极电流越来越少,Q15退出饱和而进入放大状态,L1绕组的振荡电流减小,由于电感线圈中的电流不能跃变,L1绕组感应电势反相,L2绕组的反相感应电势经R70、C41、D41回路向C41充电,C41正极接地,负极负电位,使ZD3、D30导通,Q15基极被迅速拉至负电位,Q15截止。T3二次绕组L3、L4感应电势上正下负,BD5、BD6整流二极管输出两路直流电源,其中+5VSB是主机唤醒ATX电源受控启动的工作电压,若该电压异常,当采用键盘、鼠标、网络远程方式开机或按下机箱面板启动按钮时,ATX电源无法受控启动输出多路直流稳压电源。截止期间,C44电压经R74、L2绕组放电,随着C44放电电压的下降,Q15基极电位回升,一旦大于0.7V,Q15再次导通。导通期间,C41经R70放电,若C41放电回路时间常数远大于Q15的振荡周期时,最终在Q15基极形成正向导通0.7V,反向截止负偏压的电位,减小Q15关断损耗,D30、ZD3组成基极负偏压截止电路。R77、C42为阻容吸收回路,抑制吸收Q15截止时集电极产生的尖峰谐振脉冲。
该辅助电源无任何受控调整稳压保护电路,常见故障是R72、R76阻值变大或开路,Q15、ZD3、D30、D41击穿短路,并伴随交流输入整流滤波电路中的整流管击穿,交流保险炸裂现象。隐蔽故障是C41由于靠近Q15散热片,受热烘烤而容量下降,导致二次绕组BD6整流输出电压在ATX电源接入市电瞬间急剧上升,高达80V,通电瞬间常烧坏DBL494脉宽调制芯片。这种故障相当隐蔽,业余检修一般不易察觉,导致相当一部分送修的银河ATX开关电源未能找到故障根源,从而又烧坏新换的元件。

网友:
  二、森达Power98 ATX电源辅助电路(见图2)
    自激振荡工作原理与银河ATX开关电源相同。在T3推动变压器一次绕组振荡电路中增加了过流调整管Q2。Q1自激振荡受Q2调控,当T3一次绕组整流输入电压升高或二次绕组负载过重,流经L1绕组和Q1c、e极的振荡电流增加时,R06过流检测电阻压降上升,由R03、R04传递给Q2 b极,Q2b极电位大于0.7V,Q2导通,将Q1基极电位拉低,Q1饱和导通时间缩短,一次绕组由电能转化为磁能的能量储存减少,二次绕组整流输出电压下降。而Q1振荡开关管自激振荡正常时,Q2调整管截止。
该电路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辅助电源工作的可靠性,但当市电上升,整流输入电压升高,或T3二次绕组负载过重,Q2调整作用滞后时,仍会烧R01、R02、Q1、R06元件,有时殃及ZD1、D01、Q2元件。

网友:
  三、技展 200XA ATX电源辅助电路(见图3)
    其一次绕组边同上述两种电路;二次绕组边增加了过压保护回路。工作原理如下:
    若T3二次绕组输出电压上升,由R51、R58分压,精密稳压调节器Q12参考端Ur电位上升,控制端Uk电位下降,IC1发光二极管导通,光敏三极管c、e极输出电流流入调整管Q17基极,Q17导通使振荡开关管Q16截止,从而起到过压保护作用。D27、R9、C13组成Q16尖峰谐振脉冲吸收回路,C29、L10、C32组成滤波回路,消除+5VSB的纹波电压。

网友:
“其实技展的电源坏的很多,而且还连带烧主板和其他配件,我见过好几例。不知道是否是假冒的。”---我接触的很少,不了解。那当时看电源的用料如何了吗?能判断“烧主板和其他配件”是由电源的哪些输出电压不正常造成的吗,以及烧主板的哪些器件呢?由此可以得出一些如何选择ATX电源的经验来吧。
       另,“技展 200XA ATX电源辅助电路”之图中“Q16 2SC945×2”三极管的型号可能标注有误。

网友:
我来说几句

感觉到辅助电源都是烧管多,一烧管周边的小管,二极管,电阻都会烧,有的连变压器也烧断线,不过很多都是在接脚那断,有精力可以慢慢接回去,也有不少是辅助电源的次级问题,如果整流管和滤波电容问题多.我现接触比较多的是已经用上IC了,四个脚的,电路简单多了,不过一烧那IC也不容易找到来换,作废的也多.

网友(2008-05-08):
这个我赞同,不过我这几天遇到4个电源,要么是初级的开关管有一个或两个损坏,或者是次级输出得快恢复二极管损坏,还有就是滤波电容鼓包!坏得比较多!希望遇到更多得坏电源,这几天修电源修得上瘾了!呵呵!

网友(2008-06-14):
回复 网友A:

电路分析中辅助电源原理 还有一个LWT2005开关电源的辅助电源原理上边的三种都不一样 LWT2005的光电偶的作用是自激振荡的一个条件 我不知道作者分析的对不对 别的资料上写的光偶是反馈稳压的 谢谢能回答一下

网友(2008-08-17):
回复 网友B:

炸的可能性为80%,因为他的上下级电路出现故障引起其损坏的机率要大于元件本身故障的机率,所以还是先排除其他电路故障后再更换,如果看不清具体型号那就要找电路图了.

网友:
光偶就是反馈作用的吧.

网友:
此电路和电视机中常见的电源颇为相似 光藕主要起稳压作用,当稳压电源输出的+5vsb电压偏高时经R17-光耦初级-431到地的电流相应增大 光耦光照电流增大 光耦电阻降低 使经L2上端的电流经D6-R8光耦次级到脉宽调整管Q17b极的感应电流增大,Q17对开关管基极的激励电流分流增加 最终使电压下降  输出电压降低时控制过程相反

网友:
努力学些,。。。谢谢分享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谢谢分享目前正在学习中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2008-10-03):
技展 200XA ATX电源辅助电路的Q16应为C5027吧,
我有两个类似电源,副电源烧了,该换的都换了就是修复不了,副电源B极没有负压出现,刻怎么修啊?

网友:
好东西不少,我修好了我的第一个电源,谢谢大家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前面的扣三十,从你开始

网友:
技展电源应该没有假的,可能因为技展电源越来越便宜,所以东西越来越次吧。反正是散热片没有02年那会儿厚了

网友:
我现在修电源也就是修一些简单的小问题,一般300V高压以前的问题还比较好解决,二次供电也就不怎么会了,反正现在的电源没有多少钱,除非是一些品牌机器的电源,如果确实坏的多的话也就没有必要修了,拆拆装装都是那么麻烦,修一个才20--30,还烧那么多东西,还不如直接让客户换一个,都比维修赚的多呀,这社会利润最大,技术其次。。。。。。

网友(2008-11-20):
我曾经修过个技展的迅雷350 ,是启动电阻坏了,因为是第一次修所以走了不少弯路,开始我只是分析电路,弄了两天,没头绪,最后接电测电压才找到的。我修的这个电源也不知道是不是假的,但我对比其他电源它要少了不少件的,连那个PFC都是样子货(它的两个线头焊一起了)也不知是设计问题还是做工问题,但还能用。

网友:
想问哈张师傅  辅助电源在那些情况下最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