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22P笔记本不加电

楼主(2008-02-29):
一台IBM A22P笔记本不加电工作,但有时能偶尔能加电,工作几分钟后,又自动掉电了。
去年5月该笔记本升级过BIOS,最开始时休眠后不能启动,只有去掉电源的电池才能启动,半月后在工作时间长了后易死机,在7月有一天晚上下载东西时,禁止了关闭电源、硬盘等,第二天早上关机后不能重启了。按启动时,只有硬盘指示灯闪一下就熄灭,但有时也许几天或几个月后反复按启动时偶尔能加电,工作几分钟后,又自动掉电了。怀疑因发热引起供电系统虚焊或原件不稳定。
由于没电路图,本人是新手,只查了MAX1632的22脚2V,23脚0V,TB6807不知哪脚是供电的。
请问怎么查,是不是供电系统虚焊或原件不稳定?

网友:
用热风枪把MAX1632和TB6807的引脚及相邻集成块的引脚加热后恢复正常。
可能是主板设计不合理,硬盘和内存条分别处在主板的上下,当其发热严重时对主板上的元件进行烘烤,而电源管理芯片正处在这个位置的主板正文,当发热到一定程度,因重力作用,电源管理芯片引起轻微的虚焊。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收藏。。。。。。。。。。。。。。。。

网友:
22脚只有2V不对吧,加焊看看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