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3000各版本安装常见问题收集整理

楼主(2008-02-29):
PC3000各版本安装常见问题收集整理

网友:
就这点内容,直接贴出来,新手省点积分

PC3000各版本安装常见问题收集整理

一:无论810/845任何一个版本出现:提示reason 5错误或者6错误;一律重新刻系统(错误是1-6分别是6个加密点) 二:PCI2.2(845版本)许多朋友提到程序要比810的成活率低;这是因为ACE加密更加严重;任何的一点改动程序都无法使用;目前程序已经升级;非常好用;不出问题了;
三:810版本使用一段时间后,重新刻了也使用一次;请将主板BIOS时间修改为06/6/17号;非常好用;版本相当完美;
四:毒猫朋友遇到的一个问题;网卡安装不到位,造成程序启动失败;PC-3000 PRO卡安装不到位同样造成程序启动失败;
五:810主板或845主板是否可以使用其他主板代替;答案是可以的;但是找到相同资源的主板相当困难;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不好回答;建议使用本站带有主板;
六:电子硬盘出现故障的表现;1:无法刻; 2:可以刻,完毕后没有文件;3:插上去计算机蓝屏; 当出现以上问题说明电子硬盘损坏;请发回本站给您更换;
七:无论那个版本出现提示"Your license is valid longer " ;程序必须重新刻;因为验证已经无法通过;
八:运行seagate出现如下提示:
Errors of utility options storage
Cannot open file C:\Program Files\ACE Lab\PC-3000\Bin\!Profiles\SeagateBara\SgBara.stg GP5:
Error loading utility options DB
此类不是程序问题,正版也是这样;因为程序安装后里边没有任何数据;都是需要自己备份;也就是因为database内没有seagate数据导致读取不到,当备份数据后此信息自行消失;

网友:
支持张老  为我们省积分 !!!

网友(2008-07-04):
谢谢了啊,我可是一点积分也没有了啊!~~!

网友:
支持张老  为我们省积分

网友:
谢谢张老~这些常见问题其实没什么用。

网友(2008-09-19):
好东西 正在学习中为我们省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