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65G不过内存

楼主(2008-02-29):
可以正常启动,也能点亮,诊断卡停在C1
测内存电压及时钟内常,请教一下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能点亮还叫不过内存?卡跑码不对是因为你的卡太垃圾了吧.换个PT090吧.

网友:
是 啊 到底有没有点亮?如果屏幕都有显示了 估计你的诊断卡有问题

网友:
就是啊,没有听说过点亮了还不过内存,你是不是问正常点亮了,诊断卡却是C1那?

网友:
LZ的意思应该是能上电但是内存不过吧?
如内存条件都满足的话可以考虑刷下BIOS!

网友:
换个内存吧 我的845的就是这样后来换的内存以前是hy的

网友:
GIGA的板基本测试点正常但不过内存,先换供电管,有几个换几个,不行就是北桥了,

网友:
是加能电,诊断卡亮,到C1停,测内存的时钟和电压都对

板子入了二天,再试,诊断卡不亮,测CPU供电不足,把场管都焊下,再焊上,供电正常了,但CP

U复位电压只有0.4V,而且上CPU时,能听到CPU座附近的电容放电声,上假负载就没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