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芯片问题

楼主(2008-02-29):
一直有个问题  的不到解决  就是笔记本的南桥芯片 如82801DBM  和台机主板的南桥 82801DB 两种芯片有没有本质的区别 能否用台机的南桥焊接在笔记本的主板上使用   因为我曾经有看到过台机的主板上有用的是82801DBM  不知道有哪位高手 告知一下

网友:
没有本质的不同.两者的不同之处在ICH的DATASHEET中PIN DESC部分有详细的说明.
(灰色部分是DBM的,其它的是共用的)

网友:
那他们到底能不能互换啊 谁能说说啊  我也是修笔记本的 谢谢

网友:
一楼的谢谢

没有本质的不同.两者的不同之处在ICH的DATASHEET中PIN DESC部分有详细的说明.
(灰色部分是DBM的,其它的是共用的)  有没有更为详细的解释 太深奥 能不讲的更加的明了一些  那82801DB 和82801DBM能不能互换啊

网友:
应该 不能互换的   我曾在笔记本上也遇到过DB的芯片  装DBM也没好  如果排除没做好的话应该是不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