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RST常亮??

楼主(2008-02-29):
通电后,主板诊断卡RST常亮,问题可能出在哪些地方呢?
主板诊断卡

网友:
应该就是复位电路有问题吧 看各个关键测试点有无 复位电压跳变 ,是这样吧?

网友:
按照上电时序把复位前的所有电压信号都测量,如果没有问题那就是复位电路的故障了

网友:
论坛里已经提及这个问题,你不能看灯,而要具体测量各个测试点有没有复位!!

网友:
RST的基础是供电和时钟都要正常~~~~~~~~

网友:
维修小助手 ,讲得很对,必须要挨个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