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繁烧硬盘为哪般

楼主(2008-02-29):
一块7200.7 80G硬盘,第一次坏,坏了一个电容,击穿,不上电,换后用了一个月,今天开机冒烧,烧了驱动芯片,有同型号的板子,不敢上,心里怕怕呀

网友:
你的电源应该有问题。

网友:
就是这次换电源后又烧的驱动芯片

网友:
是不是还是电源不好!!!??????

网友:
先查一下 电源 12v 跟5v 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今天又换了个新电源,试用中

网友:
这种情况真没遇到过,应该是电源的问题,硬盘有问题不至于烧吧

网友:
应该就是电源的问题,装机电源一定要用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都不用说先来个Good电源就无问题,电流一定是太大了,以前我以来过这些事情,CDROM一插就挂了我的CDROM,不知道是电源的问题就来第二个也一样,最后换个Good电源就好也啦

网友:
如果流经的电压与电流不变,不会有突然变高的可能他的硬盘什么地方坏的机会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是个二极管,兄弟不才,没有分清电容和二极管

网友:
电源的问题,检查电源输出电压.

网友:
肯定是电源的问题,没得说,换个好的电源,这很重要,别看这个不起眼的电源,它可是心呀

网友(2008-04-07):
今天我也烧了一个驱动芯片。ST 7200。7的盘。不要说是电源的问题,我接在PC3000卡上出来的电源上的。这个口到少接了几十个硬盘了。就这个,我看着冒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