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8-02-29):
可以通过power_switch通电断电,且通电后主板诊断卡其它指示灯显示正常,就是没有任何出错代码显示
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主板诊断卡

网友:
那主板到底有没点亮?我有个比较垃圾的诊断卡 在有的板子上就是什么显示都没有

网友:
请表达清楚一点,你究竟是说的什么问题,没有搞明白撒!

网友:
描述的不清楚,不跑码是你诊断卡的问题,估计你的CPU都没有过

网友:
估计就是FF

网友:
就是不跑代码故障
低档诊断卡常出现的现象
就当跑"FF"修吧

网友:
cpu为370结构
测Vcore=1.73v
Cpu1.5v供电针脚电压=1.52V
cpu2.5v供电针脚电压=0.0V
下一步该怎么做了啊?

网友:
不知所云。。请LZ把问题说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