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显示器VGA头线序

楼主(2008-02-29):
LG F702B纯平显示器信号线头被剪断已经不知去向,除红绿蓝三基色外还有六根线,不知该怎样接。谢谢! <只怪自己以前手懒没做记录》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只用6条就行了,R,G,B,H,V,地,

网友:
即使不做记录,这也是很简单的事。CRT显示器只有两种情况:
1、15寸或者非I2C的显示器的接法:R(1)、G(2)、B(3)、H(13)、V(14)、地
2、17纯平CRT再增加SCL(15)、SDA(12)这两根线就可以了。6、7、8针为地。
很简单的,即使电路板上没标也很好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