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嘉M848P不开机

楼主(2008-02-29):
拓嘉M848P主板`````开机不过CPU ```要快速断电后才能过到CPU````而且能正常使用 ````有谁见过这个问题的呢````??

网友:
CPU的滤波电容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问题哦````还有什么最有可能性坏的呢`??

网友:
你就是说开机要重起一起才过CPU?

网友(2009-05-30):
有没bios啊;发个过来;snhame1@126.com

网友:
感觉没起振一样。。。。。。。。。。

网友:
有的板子是要断电在启动的,开机风扇转下,停掉然后在继续运转,这个应该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