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触发,但风扇转一下就停,不拔电在触发还是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08-02-29):
(无正文)

网友:
有可能是CPU功电那里有问题``或是北桥短路了```

网友:
主板有短路

网友:
我怎么看不像呢,CPU供电有问题,测试卡会挡00,不会风扇转一下就停.
北桥短路了触发第一次后就电源保护了,不能触发.
上面仁兄说的我不太认可.

网友:
主板有短路的地方,这个说法我同意.但哪里短路能不电源保护还能让风扇转一下就停呢???????????

网友:
打ATX接口对地阻值,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没有短路的地方,我打过了,红线 橙线 黄线对没短路.

网友:
主板有地方短路

网友:
cpu的供电管有问题 我遇到过 换了就没事啦 两相供电 有一路的管子软击穿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IO问题,不妨换个IO试试。

网友:
打ATX接口对地阻值,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没有旧上CPU 打卡看一下  有的板不上CPU 起步来风扇转一下旧停 如果没上CPU的话你上下再试试 我遇到过这样的板

网友:
上面大家提到的方法我一开始就试了,I/O换过了,ATX电源座的阻值也打了,没有对地的。上CPU、内存、显卡,还是一样。一样一样拿掉还是一样。测试卡走码C1掉电。我后来换了一块板子给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