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7K1R彩显二次电源不工作?(已修复)

楼主(2008-02-29):
一台AOC 7K1R彩显开机图象正常,就是行幅缩小,拆开测二次电源输出电压只有52V,说明它末工作。查二次电源管、升压二极管、电容、电感都正常,行场扫描处理芯片是TDA9116,测其28脚+B电源激励脉冲信号输出只有0.3V,应该是过低了,是何原因引起该脚电压过低而造成二次电源不作?小弟不才,对彩显电路还不是很熟,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维修结果: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教,查出来了,是二次电源管的驱动三极管A673软击穿,在线测不出来,拆下来后才查出。

网友:
检查升压放大电路所有元件.不行再检查升反馈控制电路.

网友:
再不行就换TDA9116,一般都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查9118的B+输出(断开后面电路查  如果还是0。3  就是9118的问题  ) -----》驱动极(大多是对管驱动方式

网友:
对了   9116和9118可以互换   我上个帖子打错了  呵呵

网友:
二次升压电路比较好找,对管、电阻、电容,还有9116都换一下,B+反馈电路没跑过,
修好了回复一下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教,查出来了,是二次电源管的驱动三极管A673软击穿,在线测不出来,拆下来后才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