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内部有高压吗?

楼主(2008-02-29):
请教高手:液晶显示器内部有高压吗?????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背光灯管有高压,但仅上千伏,较CRT显示器两万多伏差很多。

网友:
灯管的接口处在开机的状态下是有高压的,,,,,,,,

网友:
背光部分有高压 电压很高但是电流很小

网友:
谢谢大侠,那维修时该怎么处理才能不被电到

网友:
很简单,断电和对地放电。。

网友:
灯管处有700-1000V的高压
不过一般没人摸
要注意的就是整流300V楼的那个大电容 断电后还有电压 要放电

网友:
比CRT来说小巫见大巫了 关机就没有了 比较安全

网友:
谢谢大虾们,谢谢大虾们谢谢大虾们谢谢大虾们

网友:
灯管处有1000V左右的高压,不过摸一下也没关系,只是麻一下(针扎的感觉,不信可试试)是瞬间高压,
电源部分300V滤波电容也有高压,关机后也不能摸啊,要放电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