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WILL G300 无故死机

楼主(2008-02-29):
现有一片 IWILL G300主板,集成VIA C3的CPU, 芯片组为VIA的。 南桥是VT82C686B的,3个8100BL的网卡。
故障现象是,正常开机后,不定时死机,有的时候几个小时,有的时候是几十分钟。系统原因排除。请高手赐教。
cpu
芯片

网友:
我碰到过一个用户,将CPU风扇自己拆下后,将导热硅脂没再放上就使用了,出的毛病跟你相同!
建议你将机箱清理一下,检查CPU散热情况,再试!如还是那样,系统原因排除了,那只有硬件有问题了.
先查电源吧!

网友:
散热是要注意,慢慢替换法排除到最小化,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教,可是机箱很干净,是1U平台的。CPU是集成在主板上的。如果BIOS有问题会不会出现这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