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论坛各位师傅提供帮助 NX6120

楼主(2008-02-29):
原因不想说了,搞维修的人没有一点维修的道德确实是..............

NX6120 被折去三个元件. C57 R598  R609

C57 主电源滤波电容. 这个可能是真的故障原件. 当时说是915坏了,要换300元.不保证开机.机主说不修了. 不保证开机......................呵呵.
R598  isl6218cv 供电电阻. 我想有可能是0的跳线作用的.另一端也只有3.3V,所以用线接通,CPU供电即刻来了.
R609 从电路上看可能是取样或检测用的. 比较关健!!

相当希望论坛的各位同行能提供帮助. 二个电阻在CPU座反面右角.

想知道 R598 R609 的阻值,原元件给人拆了.

网友:
都没看明白你写的内容  不知道楼主想叫大家怎么帮助你? 给你芯片还是告诉你芯片的参数? 还有就的维修道德的问题  呵呵 既然不想说就不要说了 欲言又止的  其实什么地方没坏人啊 没办法的事情

网友:
混饭吃的容易吗?道德的天枰是一把双刃剑。。。。。
你能保证每块板都能修好吗?如果不先说清楚陪的你店子关门都有可能。

网友:
可不是,现在谁还讲良心,良心有了就要饿肚子,我在修不好机器了客户不修的时候时不时的也拆点好南桥换坏的上去.这个咱们论坛上的什么都知道,你知道就行了何必说出来,让过路的看见多不好,其实我不想说了,但是一提了就说两句...大家做的时候都小心点,干活利落点.我前几天遇见个神州的本子,拆下来一看南桥和显卡没有就一个北桥(摘了后用吸锡先拖了,就跟出厂时候没有芯片一样),我一看这本子高啊,就一个芯片就搞定了.仔细一看,是INTER945芯片.你们见过945的就一个北桥的吗?真不讲道德,哪怕你换个坏的上去也成.还和客户不好说是让别人摘去了,就说修不了换板子.
客户说:换班子还找你干啥?.........
哎!郁闷.....在我做了一段时间情绪调整....越想越生气,把北桥给换了下来.....

网友:
呵呵,对不起.没清楚.少的件是给前维修的故意折去的.

现想知道R598 R609的阻值.

网友:
回3#
搞维修没有高手.谁都有修不好的东西,只是修不好也不能折件害人吧?

网友:
你是那的,不保证开机,修不好还可以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