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E600密码破不掉

楼主(2008-02-29):
我有太IBM E600的机器开机密码破不了,希望给予指导,谢谢大家了

网友:
放电,不行就将密码芯片换

网友:
需要换芯片或刷芯片的 放电解决不了的

网友:
你还是拿到维修笔记本的地方搞一下吧 估计密码芯片是哪个都不清楚吧

网友:
密码芯片型号是多少啊,那位给帮帮忙,,,,

网友:
请问:这些密码都是人为设定的开机密码和bios密码吗?

网友:
密码肯定都是人加上去滴!只是区分在一者是使用者自己加设的,另一种就是厂家加设的!
呵呵..........使用者自己加的一般都好破,而若是厂家设定的,不是换就是需要专门工具来解除....
呵呵.................不知我说的大家赞成否?

网友:
本本波说的对的,放电是没有效果的.必须写新片或换.

网友:
要用编程器来解决问题了。麻烦啊。

网友:
键盘下方有个叫:24RF08的14翅IC,重写或是读出BIN文件后用用软件算出密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