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6 st340810a 40g硬盘如何换板

楼主(2008-02-29):
u6 st340810a 40g硬盘如何换电路板
u6 st340810a 40g硬盘如何换电路板 3.39版本,是否还需要把bios芯片也挪过来,具体是那个芯片!请高手指点!
芯片

网友:
应该要根据固件版本
如果换兼容的,好象还要写对应的AT overlay

网友:
找u6 st340810a 40g firmware版本3.39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