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脚我测量对地阻值怎么一直变呢?

楼主(2008-02-29):
黑笔接黑线
红笔测量别的针脚
阻值来回的变 一会100多一会200多 一会-70多 来回的变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是这样的 只要阻值别太低了蜂鸣档不响 一般都没有短路的

网友:
谢谢楼上回答
小弟新手很多不懂 多多指教

网友:
因为主板上有好多大容量的电容所以阻值有变化是正常的。

网友:
红笔接地,黑笔打测试点,一般数值会稳定,搂主还的多看基础帖子

网友:
2楼 4楼不要乱说。

楼主打对地数值,表笔拿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