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45GL内存供电的 8个角的模块 4500M 能替换吗???

楼主(2008-02-29):
华擎P4I45GL内存供电的 8个角的模块 型号4500M 能替换吗???求助高手指点啊 谢谢

网友:
2030就能替换,其实4500M一般的主板上用的很多的,找一找吧!实在没有换的话就把其1和5,6,7,8脚直接连在一起就行了.

网友:
最好换一样的!这种常用的IC该备一点的啊!
以前见过可以带换,但是型号忘记了,可以在论坛搜索下~

网友:
谢谢  我找找看 实在找不到的话1和5.6.7.8.连起来 电脑开时间长了有影响吗???

网友:
把3.3V的脚直接短接过去就OK啦~~!

网友(2008-05-22):
这板子我修到过。我直接拉过去了。
但是用了几天就不行了。
先跑  90 在跑AD.前面帖子有人高手说换IO.
但是我换了。还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网友(2008-07-29):
1和5,6,7,8,一起连,还是1角和任一角相连,坛子上有的朋友说任一角,有的说的不清楚,望赐教,

网友:
以前修intel主板,碰到过4500m芯片坏的,可以用4505m代换。

网友:
上淘宝淘一些回来备用,华擎、华硕的板都比较常见

网友(2008-11-12):
可直接连
线就ok了

网友(2009-01-05):
直接连线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