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星硬盘的维修

楼主(2008-02-29):
各位大侠,小弟第一次修三星硬盘,很多地方要向大家请教
修三星硬盘的时候是不是像ST硬盘那样接COM维修,三星硬盘的固件通用性强吗
还有就是三星硬盘通电过后就停转,这个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同问 顶起 关注中 平时三星修的少 没什么头绪。。。学习中

网友:
现在用三星的人挺多的,维修的确是个问题.

网友:
三星也太头痛,我有一块前两天坏道太多低格搞过从网上下了一个只能修15个坏道的跑了一次SF最后把磁头都高废了,郁闷,顶

网友:
正在关注中 刚刚把一块三星有坏道的硬盘修坏

网友:
手里正好有块三星硬盘,晚上回去研究一下。pci的说明书好象讲的挺清楚的,看了几遍,还没动手呢

网友:
SAMSUNG

通电停转那个硬盘!能不能进PC3K安全模式的!如果可以就跑一下HT试一下!不过最好有固件!跑完重写进去!有些盘要重写固件才能认!

网友:
三星硬盘停转的问题,是SF流程没有跑完。启动以后还在SF状态下。

网友(2008-04-11):
刚才在看了三星的说明书好象COM线在有在ROM上才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