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真机安装位置及其维修技巧介绍

楼主(2008-02-29):
对传真机安装位置和环境的几点要求:

??(1)避免阳光直射:

??传真机的外壳都是由工程塑料制成的,长期处于阳光直射的环境下,会造成传真机外壳的老化变色。

??(2)远离暖气和其他热源:

??传真机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热量,如果*近热源,造成传真机散热不良,对传真机是不利的。

   (3)不要安装在窗户下面:

??传真机忌讳尘土,一旦尘土进入传真机的光学扫描系统,会影响传真机发送和复印的质量,尘土从窗户的缝隙中进入室内,放在窗下的传真机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清洁传真机扫描系统的工作,对专业维修人员来说虽然并不是很困难,但也应该尽量避免麻烦;另外,雨季如果窗户没关,雨水进入传真机造成短路故障将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

??(4)装机位置不宜距电话线和市电电源过远:

??传真机需要电源供电,并且要和电话线连接,装机位置宜选择在距电源和电话线较近的地方。

??(5)传真机周围不要有大功率的用电设备:

??一些大功率用电设备工作时会产生干扰,有可能对传真机的正常工作产生影响。尤其是这些设备与传真机共用一个电源插线板,产生的不良影响将会更大。

??(6)尽量避免在传真机电话线上并接太多的其他设备:

??有些传真机使用者根据需要在传真机上并接一些通信设备,例如:电话计费器,有线调制解调器等。如果连接不合理或连接过多,有时也会影响正常的传真通信。

??(7)根据用户自己的要求,须对传真机进行一些必要的设置:

??一般最常用的是传真机时钟的设置,传真机自身电话号码的设置,单位名称的设置,接收状态(手动还是自动)的设置及振铃次数的设置等。

   传真机维修小技巧

   传真机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在进行文件复印操作时,可能出现复印效果不理想的情况,导致出现这种情况的因素很多,因此,维修人员在维修过程中,要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及时排除机器的故障。

??对出现此种现象的原因做具体的分析,并给出处理方法,供大家参考。

   一、文件复印时一侧字迹不规则范白原因:

   1:上盖扣合不严或范白一侧的挂钩没有挂到位。处理方法:打开面板后压住两边用力重新扣合。

   2:也可能是热感头(TPH)错位所致。处理方法:打开面板后反复按压热感头,调整使其复位。

   二、文件复印有黑带原因:扫描器(CIS)表面脏或者热感头故障。处理方法:可以先清洁扫描器,如仍有黑带,则更换热感头。

   三、文件复印1/4白原因:热感头或者扫描器故障。处理方法:首先进入服务模式,测试热感头,如有问题,更换。如果热感头良好,则为扫描器故障,更换扫描器。

   四、文件复印不清晰原因:扫描器或白辊脏。处理方法:清洁扫描器和白辊。

   五、文件复印全白原因:主板,热感头或者扫描器故障。处理方法:首先进入服务模式,测试热感头,如有问题,更换。如果热感头没问题,更换主板,复印仍显示全白,再更换扫描器。

   六、文件复印全黑原因:扫描器、主板或者热感头故障。处理方法:首先进入服务模式,测试热感头,如有问题,更换。如没问题,检查主板上扫描器插口是否插接良好,如果插接良好,先更换主板,如仍不能解决,则为扫描器故障,更换扫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