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主板加CPU保护

楼主(2008-02-29):
915主板加CPU保护.不加CPU正常能跑供电时钟复位正常??

网友:
如果确定CPU没问题的话。我试过是电源问题。先换个电源看看。建议用长城或大功率的。

网友:
估计是CPU坏了吧

网友:
首先检查VCORE部分的12V是否对地短路,VCORE是否对地短路。如果都正常

检查是否加上CPU后无VCORE供电,如果是,那么这种现象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