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PE板 不能点亮

楼主(2008-02-29):
我这有块杂牌845PE板,上电后按开关没反应。我检查过南桥和I/O的工作电压,没问题。南桥信号也正常。请问各位前辈是不是I/O有问题呢?这个I/O的型号有点特殊,第1行是:LPC47M172-NR   中间这行是:D0401-A9562  第3行是:8H116464C  由于我找不到该I/O芯片换。所以要求救了。

网友:
这个IO要原值代换才行,这种IO国产板子很少用的.一般在INETL.DELL.富士通.的板子上常见.

网友:
论坛有的卖的,呵呵!赶快邮购几个回去!哈哈~

网友:
补充下故障说明:
我强行启动后.测试卡的复位灯一直亮.这样的情况是不是I/O坏了.

网友:
你有检查cpu电压,时钟,南桥晶振。

网友:
是不是没有复位,所以不能开机!

强行开机..复位应该是不断的闪,如果长亮是不是复位坏了呢?

网友:
标有SMSC。就是IO,换它试试吧。照开机电路修吧

网友:
哪种主板有没有集机显卡啊!!没有集成显,有些主板要查上显卡才能通电啊~

网友:
不应该会是杂牌主板,你上CPU加电了吗?如INTEL主板不加CPU就加不了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上次就遇到块intel的板子,没加CPU,怎么也点不亮,后来加上CPU就点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