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CPU供电Q2的D极对地阻值30正常吗?

楼主(2008-02-29):
小弟有个845PE的主板,CPU供电的电容全爆了,本以为全换之后就好了来,没想到不给面子  ,
845主板CPU供电Q2的D极对地阻值30正常吗?
Q2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它拿了下来,用我那廉价的万用表按照高手的方法,黑表笔接D,红表笔接S,有200左右的阻值,Q2应该是好的吧!Q1的D极4。3V的电压,S极的电压为1。5V ,,,,,,请高手指点,这个主板是大概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你这个U的电基本是正常的,问题是主板工作不单要有这个,还有其他的电也要正常。你卡跑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跑了CUP的供电,,回去后再跑跑其它的供电,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