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的行扭问题,屏幕像跳舞一样

楼主(2008-02-29):
屏幕扭来扭去的,我原来以为是电源的直流不干净,有交流成份在里面,所以才会一直在扭。
联想到这款显示器很多师傅说红黑纹的问题是DP904C这个电源管的问题,换了就好,所以想是不是这个坏了,就换了一个。
结果还是一样,把3个IRF630也换了,结果还是一样

这个是通病吗?重来没见过这种故障

网友:
可能是场电路的问题,,,,,,,,,,,,,,,,,,,

网友:
行扭?
截个图看看~
遇过很多三星是图像拖尾,不知道你说的行扭是怎么样

网友:
是不是有水波纹的那种,我以前见过一次,把300V大虑波换了就好了,不行的话,就截个图,不知道你说的是哪种扭曲

网友:
楼上正解,就是像水波一样,晚上修之前,拍个图上来给大家看看
显示器是一直在扭来扭去,会动的那种,不是扭个像芙蓉姐姐的S型这么简单

网友:
会不会是二次升压不足啊 ,电压多少啊

网友:
在什么分辨率下都一样吗?换一下0.22欧电阻.

网友:
行频不同步吧   查相关电路 看看   呵呵

网友:
三星788有一通病,短路尾板一个电感,编号我不记得了

网友:
查视放板上的电解电容,我以前也碰到过一台.和你的情况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