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加电却点不亮是怎么了????

楼主(2008-02-29):
有块主板,主板加电但是点不亮,我用强制加电后诊断卡显示为00,CPU和内存条都是好的,我用表量了一下CPU周围的电压,一切都正常,这是那里出问题了(加电后CPU用手触摸一点都不烫手只是微微的热,这块板子CPU底座周围可能受潮)CMOS电池扣过了,跳线跳过了,晶振短路过了可是都不行,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开机电路问题 io  74门电路 南桥
估计换io应该可以
大家给看看

网友:
先修开机电路,按不触发来修!到新手区看看

网友:
晶振短路,在什么地方学到新邪术?看新手帖子,看看触发要的条件

网友:
回楼上 短接晶振 是否也会开机呢
俺师傅当时确实是这样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