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磐正EP-8KDA3I 跑29无显示

楼主(2008-02-29):
这是一块EPoX磐英(磐正)的主板,型号是EP-8KDA3I。主板跑29就不跑了,显示器也不亮,主板也没有烧伤,断线,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跟什么有关系,很棘手!!!!!!!!!!
[
]
显示器
主板
求助

网友:
你看一看独立显卡是不是有问题,换一块显卡试一试

网友:
EPoX磐英(磐正)
我换试了,还是不行,可能跟显卡供电有关系吗?显卡供电为多少呀,跟它有关系没呀!

网友:
29是CPU----->SB信号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w g n n ,说清楚好吗?S B

网友:
哈哈啊 基础知识都没有啊 网上查撒

网友:
显卡换了你就刷一下BIOS试试
不行你就发个图片我看看你那个板子

网友:
磐正EP 8KDA3I
磐正EP 8KDA3I bios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