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报告:UT60H万用表初试

楼主(2008-02-29):
今天花370大洋买回UT60H 4 3/4位表,简单测试了几个东西。

1。频率:用了几块intel的板子测试32.768kHz的晶振,不加电源,由电池工作。大多数板子都测不到,原因是信号太小。只有一块Ondata的板子可以正确测出频率,这快板子是用门电路构成的振荡器,不是南桥里的振荡器。看来intel板子普遍小于200mV的震荡信号。

2。测量电容:1000uF ,1500uF,4700uF几个电容测试结果多比较正确,比标称容量稍大一点,在电容制造误差范围内。

3。有感应查线功能,可以查找墙内埋线走向和位置,这个功能对目前装修房子的线路查找很方便。试查了一下,的确不错。

准备做一个微型5倍左右的高频放大器,估计可以彻底解决信号电压不足的问题。

有一个缺点:测量通断的蜂鸣档和二极管档是分开的。

其他还没有试验。

网友:
再传一份UT60H说明书给大家。

网友:
张老怎么不考虑一下胜利的VC98.我自已使用后感觉比UT60H要略胜一筹.

网友:
这个表可以测量到400MHz,胜利的测量到200kHz都比这个贵。

网友(2008-03-30):
我也在网上查到了UT60H 正准备买一个  不知张老测试的怎样了?

网友:
使用情况上面说了,另外这个表有个感应查墙内埋线的EF功能还实用。

网友:
我手頭上也進了個UT60H.360港幣。
我也是看上了400M才賣的這個60H,感覺不大好用。為了准確性,表的反映太慢,維修時心都急,數據還不出來。
測PCI時鐘試過很多板子都能正確顯示。32M實時時鍾和內存時鍾測試點有些板子要單表筆去測量,另一支表筆不用接地。如果另一表筆接地了倒測不出來。請教這是什麼原因?

張老的~~准备做一个微型5倍左右的高频放大器,估计可以彻底解决信号电压不足的问题。到時可否發個圖紙給我。

网友(2008-05-12):
这块表能测400m嘛?如果可以就不用买示波器了

网友(2009-03-02):
你买个频率计的话,说明书上还写的能测量到2.4G 呢, 但是所测量的信号不能超过要求的门限电压的话,你照样测量不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測PCI時鐘試過很多板子都能正確顯示。32M實時時鍾和內存時鍾測試點有些板子要單表筆去測量,另一支表筆不用接地。如果另一表筆接地了倒測不出來。請教這是什麼原因?

估计是导线间产生的电容太大造成,只是个估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