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CPU无电压

楼主(2008-02-29):
我有一片BX-845PE主板,能正常开机,但是CPU主供电为0,假负载上VID0+VID1+VID3+ VID4+VSS上的电压有3。27V,VID2上有3。3V。辅助电源控制芯片的8个脚上有二个脚的电压达到11。9V,有一个脚的电压达到11。57V。不插假负载时主电源控制芯片VID0,VID1 ,VID3, VID4四个脚的电压达到了3。3V。
这种故障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请知道的朋友提点建议!多谢!

网友:
你假负载上的线没有连?

网友:
你的假负载有没有做好啊?VID0——VID4需要接地的啊!不然CPU供电你是测不到的啊,

网友:
多谢楼上兄弟解答!我的假负载是这样做的啊:VID0+VID1+VID3+VID4+VSS

网友:
VSS有没有悬空?...............

网友(2008-07-20):
我有一块板也这样,不知道怎么搞的,上CPU后VID全是高电平,上负载输出1.75V

网友:
CPU没有核心供电:
关于VID,看你的假负载接触是否良好
1。查上管D极的供电是否正常
2。先查一下电源IC有没有供电
3。具体查一下供电管有没有损坏
4。还有反馈电阻看是否损坏了
5。CPU座的VID线是否空焊
最后还不行的话,考虑一下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