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城ATX-300P4 PEC故障!

楼主(2008-02-29):
这个电源-12V -5V 都不正常。分别只有-10.4V 及 -4.1V 其它输出电压都是正常的! 换过滤波电容及整流
二极管
都是好的!
想知道图中红线标的三个地方电压应该为多少!请高手指点一下!
桌面

网友:
哎,弄了半天看不到图哦!

网友:
我测过我的长城ATX-300P4的电压,负电压差不多,但可以正常使用啊。

网友:
我这个短接绿线有电压输出但上在板子上就点不亮换别的电源又可以。而且不光用一块板子试过!

网友:
测量2个功率管的中点电压是否正常,2个功率管的驱动电压是否一样,如果不一样,请测量驱动三极管(c1815?)
我修过一个,故障是12v,5v正常,3.3v电压低(只有2.几v),换了个1815就正常了.
朋友,你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输出电压正常,偶觉得八成还是滤波电容的问题,12V,5V,3.3V滤波电容及高压滤电容都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