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试CPU电压,我在主板背面看不到什么测试点

楼主(2008-02-29):
怎样测试CPU电压,我在主板背面看不到什么测试点。多谢

网友:
用假负载测量,没有的话就去买。

网友:
装上假负载测量,不怕烧的话也要以测CPU旁边的电感线圈的一端,或者场效管的D极(与电感相连的就是)

网友: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网友:
有图讲解那就更好了.. ,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
;p :) :) :)

一剑飘香 -5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是370主板的话,要将缺针部分朝左,底视图,第二行第二针为主供电:1.465V~2.0V,478的主板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