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是什么原因造成全盘坏道!!

楼主(2008-02-29):
去年七月朋友的原来用的迈拓120G用效率源跟MHDD扫出全盘的坏道
给他换了个日立80G的
最近老蓝屏
今天拿来装系统
用软件扫又扫出全盘坏道!!
请教一下是电源供电不足还是主板故障?

网友:
他的电源一定很垃圾。

网友:
是大水牛机箱带的电源!!
我先换个试试!!

网友:
我还想知道
主板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吗?
DFI NB78-BL/B

网友:
一般电源质量差或内存质量差就可能造成你说的情况。

网友:
电源质量差,在市电电压低或是在运行大游戏时,电源电流供应不足引起的硬盘坏道,从维护电脑几年来都是电源的事,换电源就行。

网友:
电源的钱不能省,都是电惹的祸。。。。。。。

网友:
电源不光会导致坏道而且我还遇见过烧硬盘的呢呵呵
内存不好会引起格式化硬盘的时候报坏道实际上没有坏道呵呵

网友:
低階格式一下可以確認是不是真壞區或假壞區!

网友:
现在换了新电源扫就不出坏道了!!
不过还是经常蓝屏!!

网友:
多数是电源 输出不稳定造成的,做次盘的SS就能好的。。。到底是迈拓还是日立的盘都没说清楚,看的有点发昏

网友A:
我给别人装机用的不是航加就是金河田,就怕这事。当然多彩的也不错

网友:
原来的是希捷
现在用的是日立!!

引用 网友A:
我给别人装机用的不是航加就是金河田,就怕这事。当然多彩的也不错

人家要便宜的!!
没办法!!

网友:
电源是一定要好不然以后的麻烦多着呢?俺看长城的也不错

网友:
多数是电源 输出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啊???电源不好还会造成坏道啊 !!下次我要买好电源了!不能买大兴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