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0CN烧了怎么办?

楼主(2008-02-29):
ASUS板子上的 4500CN给内存供电的  八个爪的烧了   我这里没有这个 可以用什么别的代替它。。。。

网友:
用2030 1501 场管代换或直接连接1---5678脚

网友:
是把4500拿下后不要  直接把1脚和5678脚相连就可以么```

网友:
是的,试试

网友:
我板子上的4500烧个洞 我把他把1脚和5678脚相连就可以么   不知道能不能用啊

网友:
你连上试下就知道了,没有图大家也说不清楚啊

网友:
已修复。。。
早上来按照上面前辈给支的招,居然修好了    就是不知道会有什么后疑症出现。

网友:
连上了就很正常的,不会有什么毛病

网友:
我直接将5678脚用线连上,然后将1脚与线连上就可以了吧.

网友:
呵呵.新手学习中.努力学好这一科.加油

网友:
呵呵,学习中,你还是试试吧,连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啊,好了,在通知我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