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品牌机同一怪问题

楼主(2008-02-29):
  一台方正,一台联想,同一问题,就是早上第一次开机黑屏,非要重启一次,接下来就一切正常,代码正常,供电正常,解决不了.望那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
开机到什么画面的时候就会黑屏?

网友:
一直黑屏,无任何显示,信号灯是黄色,好象有信号.按一下复位,就能正常启动.

网友:
代码正常,你的意思是黑屏时代码也走,详细说下代码?替换东西排除下看看

网友:
我用的是普通的卡,第一次开机时,从00-C1-26,黑屏,重启之后,代码还是这样走,机器就一切正常了.怪事?

网友:
我用的是普通的卡,第一次开机时,从00-C1-26,黑屏,重启之后,代码还是这样走,机器就一切正常了.怪事?

爱问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
换显卡试过吗?我在联想做过, 联想的电脑很多问题是不能用正常思维来想的.黑屏我也遇见过.当时是把最新的驱动装了以后解决问题了.
后来又出现黑屏,用联想自带的BIOS工具刷了以后解决.

网友:
遇到过采用微动开关的品牌电脑出现无规律开机黑屏的情况,更换开关故障排除,另外电源不良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但是感觉比楼主的还要严重  他是冲启好几次才正常(次数没做统计)
   我这里一般都是主板问题 刷刷BIOS     但是我都是首先换显卡 毕竟换显卡简单

网友:
微动开关的品牌电脑应该首先检查这个地方,不行把复位键和电源线拔下来测试

网友:
我现在有个机子就是这个问题
线的接口和显卡的接口都检查一下,
或者换台显示器再试好了就是
显示器或者是线的问题 没好就是显卡了
别的问题就根据实际的情况去查找了

网友:
正常情况下,诊断卡走到26是会有显示的。如果是黑屏,我认为显卡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 :) :) :) BIOC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