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高压包,怪问题?

楼主(2008-02-29):
飞利浦107s5
换的高压是原型号一模一样.
换好了高压包,调 聚焦和加速,调成最佳后,断电5分钟左右,开机又要调.反复这样是什么问题
问题

网友:
楼上的~~调 聚焦和加速和EEPROM有关吗~~

网友:
聚焦问题请参考本版置顶专题.

网友:
我遇到过每次开机都要调亮度的C1527,那是G2的限流电阻100K开路了. 你的B1+电源稳定吗?

网友:
是原厂包吗,不是的话,可能还是包的问题

网友:
包的可能最大了
其他没有啥子哦
再换个看看 我今年换的包有三个都是效果不安逸
不指点为什么 包越来越歪了

网友:
期待 LZ 维修故障 原因!!!!!!!!

网友:
高压包换了,还是跟原来问题一样,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为什么每次调包?每次调到清晰的位置是不是同一个位置?请检查动态聚焦电路。

网友:
把管座换了,聚焦线有没有换反?

网友:
管座可能性大,还是换一个吧。

网友:
没搞好,显示器已经被客户拿走了,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上楼主!现在一个原装包多小钱一个!有时换那些平的包也是无法的事!如果那维修费能高点谁都会用原装高压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