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和SATA不可以同时用的问题

楼主(2008-02-29):
首先 我要说不是跳线的问题 第2 不是数据线和电源的问题 我都换过N个了 3不是光驱的问题  4不是系统的原因 硬盘串口 光驱并口
今天遇到一个来修主板 说他新买的160G做好了系统进不了系统,我看到的确是这样到WINDOWS画面的时候就开始一直转圈就是不进系统。罢下光驱电源立刻就进了。进系统我接上光驱却安装不了驱动 再重起又到那里不走了,于是就换个光驱 仍然如此。 在BIOS里边都可以认出来,我把我的并口硬盘接上取下串口硬盘 接上光驱 却一切正常 他的硬盘 只要不接光驱就一切正常。
我把电源 数据线 光驱都换过了 郁闷 跳线 我都跳过 没用。要说硬盘不兼容吧 怎么不接光驱就可以呢?要说他和光驱有兼容性能问题吧,怎么换个光驱仍然不行呢?
难道是主板的问题?
还有会不会主板不支持大硬盘啊 可怎么不挂光驱就可以呢?还有不支持大硬盘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还有有时候启动的时候会出现这段英文 是什么意思啊

The boot devices have been changed
bbs boot prionty will be affected .please entel setup to check

除了CPU 其他全换了 仍然不行 主板是磐正EP-8KDA31

网友:
我想问哈 是什么型号的主板
还有 有没有试哈把声卡.网卡关掉

网友:
集成网卡   K7的主板  具体型号没看 CPU是754针的

网友:
关了网卡 或者声卡试了没有呢 还有CPU是他原来用的吗?

网友:
CPU是他原来用的 现在就是要不光用并口  要不光用串口都没问题 如果一起用就到WINDOWS画面那里一直转圈就是不进了 也不死机 没关他的网卡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与声卡起冲突的问题 不知道你这主板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这么长的故障描述....下次写出型号,最好告诉我们什么芯片组,以前我碰到的是SB兼容性问题.........................

网友:
英文大意是说启动设备发生了更改,请重新设置!————个人猜的,呵呵!
会不会和你没有正确安装主板芯片组驱动有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个人觉得还是BIOS有问题,
须升级!

网友:
没说的 明天升级BIOS 驱动基本都装了啊 倒

网友:
把声卡屏蔽了 仍然不行,刷BIOS没用 内存 显卡都换了就主板和CPU没换 仍然没解决 郁闷

网友:
除了CPU 其他全换了 仍然不行 主板是磐正EP-8KDA31

还有一个双敏 的ULL400TL主板一过XP哪个画面就蓝屏做了N遍系统 仍然如此,降低内存频率 等办法 都用过了 不行 谁提供下维修思路啊

网友:
不要用GHOST的,用一步一步手动装的呢,驱动也用原来的试试呢.

网友:
刷写一下BIOS看一下,你的这种故障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2008-04-03):
845以上主板。IDE和SATA并存的都有这个问题。
不是主板问题。
BIOS设置不正确。看主板说明。里边讲的很详细。
要设置一种启动模式

网友(2009-11-14):
建议换个CPU试试,排除了主板以外所有的故障再来考虑主板的问题,我碰到了754板子因CPU不行而进不了系统的

网友:
兄弟看到你的问题。。我也说说我的问题吧。。

我自己以前用的一片杂牌865的主板。。。把光驱拨掉就进不了系统。。

不过最后还是系统问题。。。我用电脑公司的GHOST系统就没问题

用雨林木风的系统拨掉光驱就启不动了。。

兄弟还是多装几个系统试试。。硬盘引导区有没中毒啊。。偶遇到个引导区中毒了。

分区都没用。。上网就死机。。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装WIN7看行不

网友:
The boot devices have been changed
bbs boot prionty will be affected .please entel setup to check
从这短英文分提示你启动设备被更改,你进BIOS里面设置一下看看吧

网友:
我看是因为他两个硬盘都有系统。低板会认错吧。进BIOS设置一下。

网友:
我的经验是BIOS问题

网友:
建议升级BIOS试一下子。

网友:
同意15楼朋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