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15寸液晶暗屏故障

楼主(2008-02-29):
加电后开机屏幕正常点亮5秒后又暗下来,但是从侧面还可以看到屏幕显示的内容.测量主板5V\2.5V\3V电压均正常,请问各位大虾解决方法

网友:
暗了以后,看灯管是不是亮的,如果不亮更换高压条试试,如果亮可能是主板的问题了,查主板控制高压电路及MCU等

网友:
高压板或灯管问题.可用代换法确定故障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