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显示器通病

楼主(2008-02-29):
我是搞计算机硬件维修的 近一年的时间吧接修了几太BENQ的液晶显示器都是17寸的故障都是高压板损坏 一般的都是C5707   在就是前端升压的场管FU9024   还有就是250V0.22微法的电容  还有就是12V的保险肯定坏掉,把所有坏的元件换上以后检查一遍有没有虚焊的情况 ,没有的话12V5A的保险先断开用电流表测电流,一遍检测电流一遍模换上几个场管的温度  电流不能超过1.3A要是超过的话 那几个场管肯定温度高的搭不住手  就得换对应那路的高压变压器   换上就没问题了

网友:
故障的根源就是2只250V0.22微法的电容虚焊造成那几只驱动管烧,接修这样的机器,一定记着补焊那2只电容.值得一提的是,那2组管子的工作电压是由2只P沟道的MOS分别控制的,如果输出的电压不平衡(+12V左右),则会开机出现亮几秒又会黑屏的故障;有的是因为那只450V100UF的电容损坏,造成那电源功率管坏的,这只管子要不好找的话,可以拆废旧ATX电源那待机5V的功率管,效果不错的

网友:
都是前面电源功率输出管,怎么能与后面的负载的小电压管子替换呢,都哪跟哪啊

网友:
========
看你的回覆~就知道你根本沒修過~哪來的高壓條?
跟 BenQ一樣~是高壓"板"~ 不是小小的高壓條

网友:
俺明基的都是换5707不行就换高压板修的都是木有技术含量的
就图个省事

网友(2008-06-21):
不知道换上5707能不能用住啊